大家帮看看这个结构跟我的哪里不一样

楼主(2017-12-12):
张紧轮机构。
前几张是网上的

后两张是我画的,差别在哪里,别人说我这个不太合理,但我看不出与网上的这个有什么区别

楼主:
消灭0回复

网友:
没有一个明白人吗

网友:
可以用。注意轴套的公差配合即可。

网友:
设计的有点繁琐

网友:
少了一个调节螺栓,不能调节了!

网友:
前几张是可以调节张紧的,你这个只有两个固定孔,没办法调节。

楼主:
我的调节方式跟这个不一样,我担心的是,和销轴接触部位的底板太薄了

网友:
好复杂的设计,后面用牙锁紧的话,销轴端部不要铣两侧夹紧用吗?

楼主:
销轴或衬套怎样固定在  底板上,受力最好

网友A:
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了

那你看看怎么弄  不复杂化?

楼主:
按照一位的网友的意思,重新画了一遍,有点复杂

网友:
个人感觉张紧调整简单的一个螺杆就行,板薄了加厚就行,没必要增加那么多加工量

网友:
轴承可以,但结构要可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