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速链滚轮受力

楼主(2017-12-12):
谁知道国标倍速链滚轮受力情况?负载2T,用倍速链输送,不知道能不能受得了,还有有地方买能承受这么重的型材吗?椿本除外啊,不让买

网友:
可以的

网友(点评):
椿本样本有参数可以,国标的没参数,不知道具体情况

网友:
工件什么尺寸

网友:
我以前都是用重型方管、键条拼的

网友:
负载2T的倍速链以前做过,不过轨道不是用的型材,用的4T板材折弯再焊平键,倍速链大轮直径φ37,材质都是304;做出来的运行一段时间的结果是:1.出现卡滞的现象;2.倍速链有断裂情况发生; 后来改为链条输送,效果偏好。

网友(点评):
传输链条比倍速链效果好?多大的链条

网友(点评):
我是2段传输,过渡平稳只能自流型链条

楼主:
对了,倍速链反转影响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