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里能买到这种蒸汽管道保温管?

楼主(2017-12-12):
如图,这种保温管能买到么?里面好像是聚氨酯发泡的,外面用铝箔纸包的,带有不干胶。

楼主:
现在是设备中的蒸汽加热管道客户要求使用这种保温管,但一直没找到一样的。

网友A:
建材市场。再就是万能的“某宝”

网友:
建材市场

网友B:
当地的建材市场上就应该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材市场。再就是万能的“某宝”

兄弟我找过了,里面都是棉的,没有硬质聚氨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地的建材市场上就应该有的

和这个有点像的里面是一层棉的,不是硬质发泡的,主要是热水管道保温的,耐温最多120°。另外常见的里面是岩棉那种客户不要,郁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我找过了,里面都是棉的,没有硬质聚氨酯的。

聚氨酯发泡都是现场制作的吧!

网友(2023-07-18):
里面是黄色的防火岩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