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粉末冶金工艺选择

楼主(2017-12-12):
我想请教一下,粉末冶金现在有两种方法,金属烧结成型和金属注射成型,一般看到图纸,如何根据一张图纸判定,这个零件是哪一个成型方法适合和最好。

请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
看仔细,加工中冒白烟的是烧结

网友(点评):
硬质合金加工冒白烟么。。。。

网友(点评):
具体加工方法,得要看你怎么个设置。

网友:
金属注射成型应用教广,其精度高,现在多用于这种。

网友(2018-02-18):
成型主要是压制成型和注射成型,压制成型的胚体密度大,烧结时收缩小。

网友(2018-05-07):
可以看看各工艺的优缺点选择。

网友(2018-08-21):
一般压制的工艺比MIM工艺成本低,所以能压制的就不用M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