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直涨紧设计问题

楼主(2017-12-12):
通过顶部的萝莉进行涨紧,使得轮子上下移动实现涨紧,然后螺栓与轴的连接部分不知道怎么弄了,求支招

网友A:
螺杆设计在外面,壳体封闭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杆设计在外面,壳体封闭最好

轮子是用来装锯条的,要更换锯条,壳体只能分开来

网友B:
楼主,可以看下你轴另一端是怎样固定的吗?还是只有一端固定

网友C:
1.根据轴径大小,张紧力大小,可选择轴上打通孔,丝杆穿过孔拉紧;
2.换个方向,从下向上顶轴心;
3.装个UCT轴承座,丝杆拉紧;

网友:
加个法兰轴承 固定轴      调接的时候  就是把法兰拖整个调上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1.根据轴径大小,张紧力大小,可选择轴上打通孔,丝杆穿过孔拉紧;
2.换个方向,从下向上顶轴心;
3.装个 ...

如果轴转呢

网友(点评):
轮子上装了轴承,轴两端铣扁就OK

网友D:
如果是立式锯床的上轴就应该根据现有的结构,尽量不要大改,
毕竟现有的机构是的最稳固,最保险的,
千万不要因为为了节省一点成本大改,否则肯定出问题

网友:
加一个滑块式带座轴承

网友:
装个滑轨式的带座轴承

网友:
最简单实用的方法就是两端六角螺母并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看下你轴另一端是怎样固定的吗?还是只有一端固定

轴的径向是不能转的,在轴向上,后端抵住外壳,另一端轴肩被轴承抵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立式锯床的上轴就应该根据现有的结构,尽量不要大改,
毕竟现有的机构是的最稳固,最保险的,
千万 ...

不是立式铣床,是用来锯猪骨头的(滑稽脸)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根据轴径大小,张紧力大小,可选择轴上打通孔,丝杆穿过孔拉紧;
2.换个方向,从下向上顶轴心;
3.装个 ...

这是成品,不知道它里面的结构是怎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根据轴径大小,张紧力大小,可选择轴上打通孔,丝杆穿过孔拉紧;
2.换个方向,从下向上顶轴心;
3.装个 ...

大侠,您看这样可以吗??

网友(点评):
如果张紧力过大,上面那块板厚度不够,那肯定是要变形的;建议:根据成品照片,应该是选择上面拉紧;用UCT轴承座(就是带滑块那种),上面护罩开孔,下面焊两块加强肋板,丝杆穿过去拉紧,这样调节也方便,也美观

网友B:
轴打通孔,一根螺杆,三个螺母
其中两个锁住轴通孔的上下两端,另一个螺母放钣金外面,通过调节钣金外的螺母来调节轮子上下移动
不过感觉你这个结构受力不是很好

网友:
这个应该就是你需要的,楼上的大神们说的没错,加滑块式带座轴承,4个螺母,一根螺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立式铣床,是用来锯猪骨头的(滑稽脸)

那就直接找立式锯床就行,重工业设备的可靠性要比,普通民用设备的可靠性高很多,用哪种结构绝对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直接找立式锯床就行,重工业设备的可靠性要比,普通民用设备的可靠性高很多,用哪种结构绝对耐用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打通孔,一根螺杆,三个螺母
其中两个锁住轴通孔的上下两端,另一个螺母放钣金外面,通过调节钣金外的螺 ...

大侠,您再看一下,这样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您再看一下,这样可以吗?

最好还是改动一下,你这个还没有限制向上方向的自由度,轮子会上下振动,最好还是像楼上大神们说的价格滑块式带座轴承

网友B:
你这结构跟我前面截的那个图一样,只不过你是竖直方向,那个是倾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结构跟我前面截的那个图一样,只不过你是竖直方向,那个是倾斜的

空间太小了,根本装不下滑动轴承,我这个轮子是装锯条,轮子收到向下的里,涨紧以后应该不会上下晃动的吧

网友: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振动能避免就避免,轴打通孔,两端螺母锁住。如图,不过这样装的话,侧边的钣金要开口,方便调节上下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