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加工方式

楼主(2017-12-12):
真心求教,这种塑料件,怎么加工最好,我们找了半天也没有供应商

网友:
注塑出来的吧 ? 这异形件怎加工?

网友:
非要机加工出来也不是不可行的,可以在夹具上下功夫

网友:
可以开一个幅简易模,比正式模具便宜很多,一般的1000件以内的量可以做到,在多就不好说了

网友:
这个技术我有,不好意思公开。你找到供应商(技术不要求,只要你认可人品的就可以)后,叫他们联系我就是了LWMXX@163.COM

网友:
这种产品适合挤塑工艺,楼主可参考一下,感觉楼上的在装B啊

楼主:
我开始也认为是挤塑出来后,加工,然后进行加热弯曲。但是一直没找到人能做,现在找到的都是注塑供应商,价格有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