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图1油封怎么拆,图2图3中的离合器怎么拆?

楼主(2017-12-12):
各位大神看看,图1的油封怎么拆,图2图3中的离合器怎么拆{怎样将齿轮从轴上拆下李?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网友:
油封拆过之后很难再保证封油效果了,有一个简单粗暴的方法,找把一字螺丝刀从油封内圈撬出来,然后找个同型号的换上。双联齿轮用拉马拉出来就好了

网友A:
先看看有没有卡簧,有的话拆下,过盈配合的话,齿轮有专用的拔子拔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有没有卡簧,有的话拆下,过盈配合的话,齿轮有专用的拔子拔起来

从表面看里面没有卡簧,但是转动齿轮时里面的轴不动,且齿轮可以快速复位,应该起一个超越离合器的作用。

网友:
这种机构,齿轮支撑,轴承是轴向浮动的吗

网友:
轴封拆出来也不能用了,暴力拆吧

网友:
既然是拆肯定是有问题了,实在不行就暴力拆了

网友:
图一油封外面的白色的部分是端盖吗?
把端盖拿下来,从外向里,一点一点砸出来。
如果不是端盖,就很难说了。

网友(2019-02-21):
现在问题解决了吗?拆掉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