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部件用什么材料?

楼主(2017-12-12):
部件1带动部件2受100牛顿的力做每分钟800转径向转动,且部件2还做轴向运动。请问这个部件2用什么材料?

网友A:
不知道多大尺寸啊,花键轴用45和42CRmo都行啊

网友:
42CrMo用的比较多

网友:
用40Cr或者42CrMo.
然后外花键部位做感应淬火。内花键那部分零件结构你没给全吧,最好是内花键也要硬度,就你给的结构可以做整体淬火,如果比较复杂且精度要求高那就单独内花键感应淬火。
如果轴在提高点,那就做20Cr或20CrMo,做整体渗碳淬火。内花键可以不变。
看你们成本预算了。

网友:
40Cr或者42CrMo(原因在下面)。
然后,内外花键部分都要做热处理,感应淬火或者其他,提高耐磨性。

网友:
花键轴用40C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多大尺寸啊,花键轴用45和42CRmo都行啊

现在工件2用的是45#调质的,不知道工件2用什么材料好?工件2直径150毫米厚20毫米,担心做轴向运动时会“咬死”

网友:
将工件1的厚度加到超过内花键直径的1.5倍就不会咬死了,具体结构不一定是整体加厚,而是花键部加厚,花键轴的材料用40Cr调质到HB320以上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