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了个简易夹具草图

楼主(2017-12-12):
立式加工中心VMC500,现在实际过程中钻孔攻螺纹因为钻头抬刀,工件动了,导致螺纹攻偏了。所以设计了一个简易的夹具,用压板压着法兰上面。三爪气动卡盘,基本上可以保证两分钟一件吧

支撑面和轴线垂直能保证上下竖直

网友A:
这绝对是手绘。很好很抽象。我最欣赏还是那句中文:随便整个点~~~~

网友(点评):
那是 整还是垫?

网友B:
这么个零件,钻、攻M10,为什么还用立加?没有车床吗?居然还想到了夹具。你们还可以想到去用电火花去加工这个螺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绝对是手绘。很好很抽象。我最欣赏还是那句中文:随便整个点~~~~

是垫个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个零件,钻、攻M10,为什么还用立加?没有车床吗?居然还想到了夹具。你们还可以想到去用电火花去加工 ...

公司没有闲置的车床,只有立加可以使用的,所以,出了这么个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有钱

附加值高的产品还是有必要花一点钱在工装上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