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面反射传感问题

楼主(2017-12-12):
镜反射传感使用的时候工件由于光洁度高会出现工件将光线反射回接受部造成虚报,这种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那就改成漫反射的传感器不就好了

网友:
改成对射的

网友:
改成对射试试,多尝试几次就知道了

楼主:
如果必须用镜面反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工件的外表面形状和光洁度是多少才会将光反射回发射端?增大发射端和工件距离能否解决这个问题?增加角度?

网友:
改对射
增大距离倒是怕是连镜子反射过来的信号也收不到了

网友:
如果必须用镜面反射传感器,可以问厂家买一种叫偏振镜的东西,外观看就是一个罩子,罩在传感器的受光点外面。原理很简单,楼主百度一下偏振镜,一看便知

网友:
如果一定要反射型的,换成激光的可以解决,但好考虑激光的安全等级和价格:
如果可以更换,楼上提到的对射式和回归反射式是不错的选择;
不知道实际的工况如何,其实普通电容式或者带放大器型电容式的传感器也可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