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如何提高粗糙度的问题

楼主(2017-12-13):
客户要一个φ40 锥度20°的内锥孔的粗糙度要到0.8 。想请教一下大神数控车能做到吗?内园磨是不是也不好磨锥面啊。本人属于萌新小白类型,不要笑话我

楼主:
技术要求

楼主:
外圆粗糙度 0.51-0.76 端面0.8

网友A:
技术要求上已经注明需要磨加工工艺了,用车床加工不符合技术要求。内圆磨是可以磨锥面的。

网友:
车床可以达到0.4的粗糙度

网友:
车床可以通过好的刀具达到这个粗糙度,但是结合成本以及加工中可能出现的缠绕破坏,一般来说图纸表明这个粗糙度的意思都是用磨的方法

网友:
车能到达这个要求,不过客户都说了要磨床精加工。做事别偷懒嘛。

网友B:
根据材料来看估计是要进行热处理后再做精加工,你确定热处理后用车床能干的动吗,高硬度材料切削是非常困难的,尺寸也很难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材料来看估计是要进行热处理后再做精加工,你确定热处理后用车床能干的动吗,高硬度材料切削是非常困难 ...

我也搞不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术要求上已经注明需要磨加工工艺了,用车床加工不符合技术要求。内圆磨是可以磨锥面的。

好的谢谢,价格大概是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材料来看估计是要进行热处理后再做精加工,你确定热处理后用车床能干的动吗,高硬度材料切削是非常困难 ...

谢谢。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也搞不动了

我也怕搞不动了。

网友:
车床是可以达到这种要求的,但是图纸的技术要求提出使用的是磨削加工,所以选择车床就矛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