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力矩

楼主(2017-12-13):
       这样的轴系,齿轮套在轴上转动,齿轮很重大约有20公斤,载荷很小。无负载时候说不计轴承摩擦理论上驱动力矩是零。但是实际上推动这个齿轮还是需要一些力气的,也就是滚动轴承的力阻以及安装的憋劲。这个怎么算呢?

网友A:
这轴承就这么简化画法了,你安装憋劲说明你装配的不对,设计计算还要考虑到吗。

网友:
你这一说 不好算了 不知道你憋劲 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轴承就这么简化画法了,你安装憋劲说明你装配的不对,设计计算还要考虑到吗。

憋劲事没办避免的

网友:
齿轮安装在轴承上,轴承安装在轴上。轴承的滚动体与内外圈是有接触角的,也就是说,齿轮作用在轴上的力是它的重力按着接触角方向的一个分力,当齿轮旋转起来时,这个分力会产生一个摩擦力,阻碍齿轮的旋转。由静止到运转稳定是一个加速过程,应该是依据根据动量守恒定律来计算吧。
以上是我胡乱想的,我最主是的是想要积分,我想下载点资料,分不够,借光了啊

网友:
一些力气是多少?推动齿轮加速转动肯定是需要点力气的;维持齿轮匀速转到也需要比较大的力的话要具体分析了。轴承里挤满了黄油?安装过程中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