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控机床ETM加工零件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7-12-13):
我公司自己研发的一台数控加工机床ETM,整机装配完成后,经过跑车,试切,精度复检,精切后都合格后,发放到机加车间做加工,机加车间反应这台机床主轴有震动,还有就是加工零件时出现火花,请各位师傅分析一下,这是机床装配的原因还是刀具的原因,谢谢。

网友:
看一下切削参数情况,还有刀具外圆端面跳动,

网友:
主轴有震动,可以检查一下主轴轴承是否有损坏

网友:
这台 数控加工机床ETM 是什么机,楼主给大家介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