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设计树

楼主(2017-12-13):
请问设计树里带羽毛笔的零件图标代表什么意思,我记得一般没有的

网友:
什么叫一般没有,你根据什么说一般没有,怎么叫一般没有。
轻化图标是常用的装配体标志。

网友A:
轻化是sw为了缓解内存压力做的一种解决方案
在装配体下,零件应用模式不再是特征及信息全部引用,而是采用轻化,省去了很多零件特征及信息
这样在装配体打开或者编辑的时候能够提高速度
但个人觉得,这个效果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轻化是sw为了缓解内存压力做的一种解决方案
在装配体下,零件应用模式不再是特征及信息全部引用,而是采用 ...

还是得电脑配置上去。。不然真的影响工作效率,还有心情,我这有台老古董,动不动SW崩溃的,真的很烦。

网友:
崩溃 确实很烦

楼主:
感谢各位啊,在网上没查到是什么,看到各位回复恍然大悟,谢谢了

网友:
用sw,电脑配置一定得跟得上
因为sw的架构设计,一开始就没有考虑到sw会这么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