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铸造球铁件-圆环板是什么设备上的零件部位(分析工况用)

楼主(2017-12-13):
名称:圆环板  材料:QT400-15  外径:1.7m 内径:0.9m 质量:644kg

网友:
兄弟哪个学校的

网友:
这种一般是铺设缆线用的,受力在圆弧面上

网友:
哥们,你是不是也是参加铸造大赛,我们的课题一样,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A:
我的qq号769831160   我们是一个课题,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2018-05-02):
引用 网友A:
我的qq号769831160   我们是一个课题,可以交流一下

可以交流一下吗?什么用途?

网友(2019-12-16):
引用 网友A:
我的qq号769831160   我们是一个课题,可以交流一下

那不被你学去了,他不失去竞争力了?

网友(2020-03-08):
大哥们,这是我今年的毕业设计,可以问你们一下关于这个件的一些事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