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星轮+摆动结构

楼主(2017-12-13):
求大神
现在有一个设计,要求按照行星轮设计,电机带动主轴转动,主轴带动4个行星轮转动,电机与主轴链接的地方为固定板。不可移动。现在要求再加上主轴带上4个行星轮一起可以左右摆动。摆动角度要求5°,加电机及驱动可控制角度摆动。想了半天都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求有没有大神做过类似的设计。

网友:
主轴摆动角度5°?没见过
不过超声波焊接机台里看过主轴分两段,一段常规固定,两段之间用关节连接图示4个手拧螺丝能够让模头旋转或者偏摆,你可以参考这个结构,只是手拧螺丝换成4个电机带凸轮或者螺杆?

网友:
买台报废的行星减速器,把小齿轮拿出来改改

网友A:
新加的要求是周期性摆动,还是随意的可控的摆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加的要求是周期性摆动,还是随意的可控的摆动

随意可控的摆动。摆动是可以加电机加驱动的

网友:
主轴带动主轴齿轮,行星轮架可以转动。行星齿轮机构,和四连杆机构。四连杆用另外电机驱动控制。但是我觉得凸轮机构控制更精确一点,你自己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