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头痛轴承的配置

楼主(2017-12-13):
最近在搞一个小车
每次遇到轴承配置就头大,感觉每次都瞎弄

结构草图如图,一根细长行走主轴,长度约1200,直径最大50.
常温,200r/min。单轮承载600kg
两边最外侧是车轮
轴承座安装在焊接的壳体上。壳体的孔镗出来的
内部靠近轴承处,分别布置一链轮。其中一个是主动输入,另一处输出至另外的轴,4驱。

开始想着简单点,深沟球,完全定位。这么长的轴同轴度和长度方向公差,怕把轴给憋死了。

游动吧,链轮的位置就跟着跑,将来链轮对正怎么处理。而且产品很低,搞得每处轴承座都不一样

调心吧,还得密封、润滑。也不会弄轴承定位呀

各位大神,这里的轴承该怎么选?怎么定位?
能不能把轴直接断开,变成2段或者3段,用联轴器?

还有这样的半轴,用两个轴承,轴承中间怎么隔开?

网友:
游动吧,链轮的位置本就可以允许跑动一段距离

网友:
游动,链轮也不需要对太正。我设计的话直接用带座轴承算了

网友:
轴承座外侧可以用压盖,通过隔圈或者台阶调整与轴承间的间隙

网友:
用带左轴承是正解,生产维修都比较方便,而且制造难度比两端镗孔要小很多

网友:
感觉滚子调心的比较好。

网友:
带座轴承

网友:
用带座轴承两侧的孔加工精度,加工时间直线下降,而且带座轴承有自动找正的能力,安装上也比较简单

网友(点评):
正解,用带座轴承就可以完美解决问题了

网友:
全部弹性挡圈啊,是不是适当的用用涨紧套啊

网友(点评):
嗯,用了卡环,轴向没法调整移动了

网友(点评):
不会玩 而且卡环便宜呀

网友:
1.用带座外球面轴承是挺好用的2. 轴分段也有,至少装轴承方便了,只要管一边,看你受力用联轴器或者涨套连接(硬性连接)
3.轴承中间就你图示那样隔开就好拉,尺寸可以参考misumi上面的轴承隔套

网友(点评):
最开始就排除了带座轴承 因为只有这根大长轴可以用带座轴承。剩下的全部是半轴,只有一个轴承或者两个紧挨着的轴承,用不上带座的 你这第二图,用的两个联轴器,我好像见过。轴的中间那个是啥?

网友(点评):
半轴也能用啊,你不想用就单长轴用,中间那个是支撑,里面也是轴承,相当于轴有3点支撑,中间那个有些地方也用的球轴承,你这上面应该用不上

网友(点评):
求教,半轴怎么用带轴承?

网友(点评):
怎么限位就怎么限位呗,普通深沟球你能做,带座不行? 不过半轴没必要吧,带座都是调心用的

网友:
用轴承锁紧螺母

网友A:
直接上带座轴承吧,省心

网友:
这种直接选用轴承座固定,选用标准化配件,精度上好控制些,我们自动化设备里面比这还长的轴都有呢。

网友B:
你这点转速和载荷,考虑好安装,都行,1200的轴也不是很长。

网友(点评):
哎呀 白考虑半天了。。。。

网友(点评):
考虑好安装,一遍两个球轴承就挺好,不到不得已不要断轴

网友(点评):
上次我用的一个类似的,轴比这短点。孔是镗的,平面铣了一刀。一边一个深沟球。轴承定位,靠里面定轴承内圈,外面定轴承外圈。也没有游动。外协干的,人家也没告诉我好不好,反正回来测试效果挺好的。

网友(点评):
一边两个深沟球?好风骚的操作哦。。。 说起断轴,以前见过好多各种断轴的。有的还两段都插减速器里面。我问好几个减速器厂家,人家就告诉我,不要用两段轴插减速器。。。搞得我郁闷好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点转速和载荷,考虑好安装,都行,1200的轴也不是很长。

是不是说俺这点转速和载荷,就不用考虑啥游动不游动的   装上就哦了?

网友(点评):
就这个意思^_^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上带座轴承吧,省心

带座轴承确实好用   就是一直有疑虑,带座轴承的轴向定位是通过轴台呢还是单纯的用顶丝就行?

不过,我这里就这一根轴是长轴,上面布置的轴承组。
剩下的全是半轴,半轴的地方用不上带座轴承

网友:
多看机械设计手册,不行就拆个别的厂家的成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座轴承确实好用   就是一直有疑虑,带座轴承的轴向定位是通过轴台呢还是单纯的用顶丝就行?

不过, ...

我一般用轴台,特殊情况用顶丝

网友:
我做2米多的,带座轴承,给间隙,链轮用顶丝,机架有误差,我觉得你的这样去到装配 装不了的

网友:
1.2米也不长,保守一点设计用两个调心滚子轴承,一边固定,一边游动。

网友(点评):
我也感觉这样弄标准。可是上面又有链轮,会不会游动的时候,链轮对不正呢?链轮中心距也就300左右的。

网友:
带座球轴承

网友:
用标准件还是方便快捷

网友C:
你把浮动的概念弄错了,轴不可能左右窜动,它是被固定了的。所谓一端游动是在轴发热伸长时有浮动的空间,那伸长量也是特别小,不发热也不会伸长,链轮的安装要求本来也不高。所以你的担心是多余的。

网友D:
瞎弄吧 ,各种瞎弄没问题...
带座轴承可以...
俩深沟球配圆柱滚子轴承可以...
俩圆锥滚子配圆柱滚子轴承可以...
俩带挡边的圆柱滚子也可以...
各种都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浮动的概念弄错了,轴不可能左右窜动,它是被固定了的。所谓一端游动是在轴发热伸长时有浮动的空间,那 ...

这样啊。。。。我一直以为轴游动呢。。。。
而且,一直不会算尺寸链。轴承都定位吧,怕因为公差把轴承的游隙给挤没了;游动吧,又以为轴也跟着跑。。。。
翻了好多资料,越看越糊涂。。。
唉。

网友(点评):
多看看轴承配置方面的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瞎弄吧 ,各种瞎弄没问题...
带座轴承可以...
俩深沟球配圆柱滚子轴承可以...

这ID ,一看就是高手

各种都没有问题,我就记住这句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