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模板设置问题

楼主(2017-12-13):
最近给公司统一设置SOLIDWORKS的图纸模板,目前想到需要设置的内容有:
sldprt模板:1.零件的属性(包括名称、图号、物料编码、材料、质量等)
                  2.钣金的折弯系数表(因为是做钣金的厂,所以这个挺重要)
sdldrw模板:1.图框设置
                   2.标题栏的属性连接(连接到prt文件属性)
                   3.字体、线型设置
                   4.图层设置(也因为是做钣金的,需要转成dwg格式,这个也挺重要)

各位社友有没有想到其它平时用到的模板上的参数或设置,既能做到统一标准,又方便设计的?提出来参考参考。谢谢!

网友A:
工程图模板与图纸格式是两个东西,不能互相代替
还有绘图标准和图层映射文件
装配体模板,明细表模板,焊接清单
你们的模板不是solidworks代理商给弄的吗

网友(点评):
今天有人夸你是个善良的人

网友(点评):
他就喜欢喷我,我发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程图模板与图纸格式是两个东西,不能互相代替
还有绘图标准和图层映射文件
装配体模板,明细表模板,焊 ...

小厂没有什么代理商
多谢指正,我要设置的就是prtdot文件和drwdot文件。

网友:
这种参数化的表哥不是不可以做,之前我也9研究过,只是现场实际操作可行性不高。

楼主:
对!这个应该算在属性设置里面,但是我想到个更简单的办法,在材料选项里多做几种材料:1mm/SUS201,2mm/SUS201等,这样能操作更加方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这个应该算在属性设置里面,但是我想到个更简单的办法,在材料选项里多做几种材料:1mm/SUS201,2mm/S ...

不行,这样会更麻烦。材料是材料,板厚是板厚,不要弄到一起。材料可选,板厚要随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这样会更麻烦。材料是材料,板厚是板厚,不要弄到一起。材料可选,板厚要随动。

学习了!请教一下,板厚跟开料尺寸能自动连接到属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习了!请教一下,板厚跟开料尺寸能自动连接到属性吗?

板厚,直接在零件自定义属性里添加"厚度@默认.SLDPRT"和质量类似,开料尺寸是指的钣金展开的最大长宽吧?这个没关联过不知道能不能连接到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