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20CrMnTi材料的产品用什么型号的刀好一点

楼主(2017-12-13):
加工20CrMnTi材料的产品用什么型号的刀好一点

楼主:
锻造过后,正火抛沙,然后就加工

网友A:
没热处理之前硬度很低的,焊接刀粗车用YT5主要是余量不均匀全部找起来之后用YT15,精车用YT15
机夹刀用普通的钢件加工用到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热处理之前硬度很低的,焊接刀粗车用YT5主要是余量不均匀全部找起来之后用YT15,精车用YT15
机夹刀用普 ...

现在都是用成型刀头了,用的T9025感觉有点粘刀,用不了多久刀头就坏了

网友:
只要能加工#45调质钢用的刀都可以

网友:
好一点的话就选用钨钢刀吧,或者硬质合金刀片。

网友:
T9025是什么材料。

网友:
机夹刀具选择加工P材质的刀片即可

网友:
硬质合金刀应该可以用

网友:
选用不含Ti的刀片,,,,,,,

网友:
用CBN刀片最好了,寿命高,效率高,性价比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锻造过后,正火抛沙,然后就加工

20CrMnTi是用作渗碳淬火的材料,没热处理前很软的,普通白钢刀就行,渗完碳硬度也不是特别高,但是淬火后一般都是60HRC,合金刀都不好加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