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孔配合问题

楼主(2017-12-13):
新手设计销孔,遇到了一些问题,求解答:
1.图1有两个直径4的销孔,需要装到图2中。图2中的件上带一个销,图1件销孔的公差是否应该是一松一紧?
松紧的公差等级应该各是多少?
2.两个销孔是否需要标注位置度?或者在 5 和10这两个数据上加上±0.02的公差?

网友A:
1、没有特殊要求,销孔没必要做到一松一紧。。标淮销分好几种公差,如果m6的销,对H7的孔来说,很紧了。
2、位置度首先得有基准,再者说了,你这种标注不科学,外形公差会很大的,比如说正负0.2,你单纯的标注销孔相对外形的公差,哪怕位置度再高,装配也会因外形的公差而造成销与销孔错位。。。所以正确的标注应是标注销孔之间的相对位置,不重要的仅加公差即可。这样可以保证销与销孔能装正,哪怕装正后外形上有错差。

网友(点评):
位置度是可以没有基准的,可以互为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没有特殊要求,销孔没必要做到一松一紧。。标淮销分好几种公差,如果m6的销,对H7的孔来说,很紧了。
2 ...

我理解您的意思了,是不是这样?

网友:
销孔是装配后加工再打上销子的,所以装配前不必画上。

网友(点评):
支持层主一把,这样的销子孔最好是四个螺钉上了后再配合一起打出来,标公差意义不大。

网友(点评):
正解,一般情况下配作出来最好。

网友:
一般要求H7左右,二孔距离+—-0.01

网友:
想用这两个销实现什么目的呢?

网友:
销孔配做也是算是常识了吧。

网友:
销孔之间孔心距是需要加公差的,正负0.02即可。

网友B:
首先,我想说明一点,使用尺寸公差来约束孔的位置,这种做法本身就是错误的。理由如下::

1. 孔距的尺寸公差和孔径的尺寸公差会产生叠加。如果从使用效果来倒推尺寸公差,,会造成尺寸公差很小,加工成本变高
2. 尺寸公差约束出来的孔中心的便宜范围是一个长方形或正方形,而按照实际使用效果,孔中心的允许偏移范围是一个圆。如果两种标注方法想到达到同样的配合效果,尺寸约束的方式会使加工难度变高,因为把圆砍成了长方形或者正方形
3. 使用尺寸公差标注时,如果需要同时标注孔距边的尺寸和不同孔之间的尺寸,往往会产生额外的公差累加。跟上面的同样的后果,如果需要达到同样的配合效果,就只能对公差进行加严。加严会造成加工成本上升

所以,正确的标注方法,一定是使用位置度来约束,这里有两种应用情况
1. 孔到边完全没有误差要求时,可以将位置度直接标注在孔径尺寸下面,此时位置度不标注基准。标注的效果是,只限制孔组之间的相对位置,不限制整体的便宜
2. 孔到边,孔到孔同时有要求时,使用坐标标注,位置度标注在孔径尺寸下面,位置度可以不标注,此时默认基准为坐标标注的0尺寸所在面。同时孔对应的坐标尺寸应加方框。如果孔在X和Y方向有不同的位置度要求,则需要分别标注到不同基准的位置度数值

上面说的这些,楼主如果去翻下国标的GD&T,或者美国的ASME,会有更详细的解释。

网友:
哪个需要控制标哪个,不需要控制的可以给自有公差

网友:
从加工来看的话,孔之间应该有个位置度,而且应该有个工艺基准

网友:
个人感觉配销单一配合是不错的选择,但很多时候也是不好的,
1.可能会损坏的部件,备件怎么做?
2.空间狭小的地方
3.需要电镀、氧化表面处理的时候,设备先装配好,打完销钉,再拆开去电镀。

网友C:
第一: 组孔的定位,一般有两种控制方法:1,用位置度控制 。 2,用极限尺寸控制 。

   1, 如果用位置度,那么选定基准后,标注理论正确尺寸,给出位置度大小。很标准的做法,没什么好讲的。

   2, 如果用极限尺寸控制,那么该极限尺寸履行了位置公差的控制职能,那么要满足位置公差的性质。比如,直径4 H7的孔,配合尺寸公差是0.012,那么你给的“位置公差”是0.02是不对的。

   就如10楼所说,轴孔配合尺寸公差都在丝这个级别,你要把孔距的尺寸公差标的比它还小,真的不合适。第一种方法才是“正途”,第二种是位置度还没流行的时候,大家普遍的做法,这样做在不是精确配合时也很方便,所以后来也没改过来。

第二,没有基准标的定位都没有意义的。像你的图2,如果你要选定一组邻边为基准,那么所有相关定位都该是这组邻边。

楼主:
谢谢大家的答复,我逐条看了。也当然明白销孔是配做为佳。但是受条件原因,销孔无法配做所以才只能预先加工处理。
能否麻烦给出一个合理的标注图纸?小弟在此谢过,也真诚地向大家学习,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 组孔的定位,一般有两种控制方法:1,用位置度控制 。 2,用极限尺寸控制 。

   1, 如果用 ...

谢谢,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我想说明一点,使用尺寸公差来约束孔的位置,这种做法本身就是错误的。理由如下::

1. 孔距的尺 ...

谢谢,我明白了。受教,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我想说明一点,使用尺寸公差来约束孔的位置,这种做法本身就是错误的。理由如下::

1. 孔距的尺 ...

还是希望您能给出一个准确的标注实例,麻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理解您的意思了,是不是这样?

这样标注才对,基准统一了,加工时知道保证销孔间距了,销孔要是起定位作用的,一般是一个圆柱销,一个菱形销(起定角向作用),还有一种销孔主要是为了安装后确保两连接件不发生相对位移,这样的销孔是部件连接后配铰安装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答复,我逐条看了。也当然明白销孔是配做为佳。但是受条件原因,销孔无法配做所以才只能预先加工 ...

反尺寸要从一个基准面标注,向这种销孔要标注间距,再加上公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