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一米左右的东西

楼主(2017-12-13):
求助,如果给加工一个一米左右长的钢管出来,并在钢管上钻几个孔,不产生弯曲的现象,孔壁比较光滑摩擦小。可以实现吗

网友A:
可以,但是容易造成钢管弯曲。直径多大?

网友B:
关键是看你这个钢管的直径,直径太小的话加工会有很大困难,成本会上升

网友:
通过改进打孔工艺可以避免这种情况,一般圆管我们都是用开孔器,高速穿孔。

网友:
减少弯曲变形可以考虑激光打孔

网友:
加工孔,可以考虑采用激光下料设备来做

网友:
钻孔怎么会弯曲呢?你是在一米管上钻一排密布的孔还是因壁厚太薄钻孔钻凹变形?可以考虑激光穿孔、电火花打孔机穿孔等

网友:
钻好孔合再珩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是容易造成钢管弯曲。直径多大?

4,5厘米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看你这个钢管的直径,直径太小的话加工会有很大困难,成本会上升

哦哦,谢啦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不一一答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