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切纸后纸条整列的问题

楼主(2017-12-13):
纸板经裁切机后被切成一段一段的纸条,现在需要将这些纸条整列在一起(如图上所示),这个地方的机构如何设计

补充内容 (2017-12-14 09:23):
多谢各位前辈指导!后续流程是将纸条抓取或吸取放置到一个固定的槽内,所以考虑在次之前将纸条整列(不一定按照图示形式,只要保证整齐就可以),另外纸条比照片软一些,比较穰

网友:
留个槽从下往上落怎么样

网友:
设计一个正好可以装一个纸条尺寸的盒子,每次切割一个纸条然后滑落到盒子内,可否

网友:
见过是切下来一个就直接在切的位置摞好一个,没等切完再去整理。
具体是先压到位再切。

网友:
这种可以模拟震动盘原理,做成筛子整料机构。

网友:
留个槽往下落应该能实现,而且那个槽是用电机控制高度,多一个往下降,槽尽量接近切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