辊面材料的具体型号,特来相问

楼主(2017-12-13):
最近接触到无纺布行业的热均匀辊,用硬度计打辊面硬度,硬度为HRC52左右,但还是不知道辊面材料的具体型号,特来相问。望了解此种辊面材料和热处理状态的告知。

网友A:
这个辊跟瓦楞纸生产的瓦楞辊硬度相似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辊跟瓦楞纸生产的瓦楞辊硬度相似么

瓦楞辊辊面是镀铬或者碳化钨,现在的这种辊应该是热处理之后。

网友B:
1,热处理后能达到这个硬度的材料很多,
2,考虑到使用温度,可以参考热轧辊材质,55Mn2,55Cr,60CrMnMo,60SiMnMo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热处理后能达到这个硬度的材料很多,
2,考虑到使用温度,可以参考热轧辊材质,55Mn2,55Cr,60CrMnMo,60 ...

谢谢回复,您说的这些材料和我查到的差不多,42crmo,60crmov,这些材料是不是都可以叫低合金结构钢。

网友:
HRC52度也是比较高的,肯定选用优质模具钢,比较SKD11.

网友:
应该表面有镀硬铬吧!?

网友:
如果想得到准确的材料和热处理,需要进行成分分析和金相分析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您说的这些材料和我查到的差不多,42crmo,60crmov,这些材料是不是都可以叫低合金结构钢。

42CrMo是高强度合金钢,淬火能达到58-62HRC

网友:
纺织辊通常都是镀硬铬,你这个应该也是,只是基底为Q235相对软,所以打出HRC就折了个中

网友:
其实楼主可考虑用340不锈钢做为滚辊,这样整体硬度高,之前我们有过这类成功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