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压表是M14X1.5的螺纹,怎么和铜水管连接密封?

楼主(2017-12-13):
恩 开始搞冷水机了 一堆堆的接头、管螺纹开始学习。

最近开始选水压表,发现国标里面规定的水压表接头就两种:M20和M14,纯正国标60度米制螺纹。

然而,M螺纹不是没密封性的嘛?要密封不是应该用英制55度密封管螺纹Rc、Rp、R嘛?那为啥子国标里水压表还是M螺纹????

先按下不表。可是我M14X1.5要和外径φ6的铜管密封连接啊,那位朋友知道怎么连能保证密封性能呢(压力不超过1.5MPa)?

恳请指点迷津!!!

网友:
有变径的转接头。
我们的压力表是M14*15加点生料带和4分管直接拧上了~~~~

网友:
刚开始搞冷水机,总要看见过冷水机吧,看人家用的啥,就学么。可别闭门造车哦。每个行当都有惯例的。

网友:
加生料带应该可以,用在压力不大的场合没问题

网友:
我们配干油的铜管一般用卡套式接头,用一个卡套式接头带上密封圈,一边与水压表连接,一边与铜管连接。

网友:
用变芯,就是转换接头

网友:
一般用生料带,这么低的压力没问题,还有一种是用铜垫片,金属密封。

网友:
公制螺纹是用端面+密封圈

楼主:
可否详述?难道国标推荐压力表头用端部密封?

网友A:
M14.5x1.5转Rp1/4,再加R1/4卡套接头

网友B:
可以车个装换头(一端配M14*1.5螺纹,另一端内孔车的比铜管外径大点),用黄铜焊与铜管焊接;我们做中央空调的,换热器保压4.2MPa的压力都没问题

网友C:
可以加工过渡接头螺母然后用扩孔器铆接

网友D:
用卡套式转换接头,螺纹密封最简单的就是生料带

网友E:
这个压力普通生料带的密封性应该不是太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14.5x1.5转Rp1/4,再加R1/4卡套接头

不好意思,手机登不上去,只能偶尔电脑端登录,回复晚了。
那么转接头和压力水表M14螺纹的结合面,是不是应该用橡胶垫或者铜垫片之类进行断面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加工过渡接头螺母然后用扩孔器铆接

谢谢回复,焊接、扩管口,都不具备条件,划不来,还是用锥螺纹卡套式接头最方便,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车个装换头(一端配M14*1.5螺纹,另一端内孔车的比铜管外径大点),用黄铜焊与铜管焊接;我们做中央空 ...

哈哈,谢谢回复。冰箱空调里面都是焊的,大批量生产,这样没隐患 。不过这边就是自己做一台样机,焊接、扩孔式接头都不方便,用卡套式接头最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卡套式转换接头,螺纹密封最简单的就是生料带

恩 对的  螺纹密封胶更方便 我们车间师傅现在都用密封胶 有缝隙的地方都给你塞满了 保准不漏 操作效率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压力普通生料带的密封性应该不是太好了

其实还好  平时也就不到1MPa的水压 生料带没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