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这两个工件就这样被“结合”到了一起!

楼主(2017-12-14):
“摩擦焊接”——一种纯物理式的固态焊接技术。
摩擦焊接中一旦确定正确的焊接参数之后,技工即可操纵焊机工作。其优点包括:
1、快速、灵活
2、焊接过程稳定并且可复验
3、焊接质量优异,不必依赖熟练焊工
4、可将准备工作量降到最低
5、无需焊剂或保护气体
6、对环境有利,不会产生焊接烟气或其它气体。
应用场景
焊接双金属零件
图1
摩擦焊接工程机械传动部件
图2
摩擦焊接生产钻杆、钻具
图3
摩擦焊实现多种材料与铜合金的复合
图4
摩擦焊接生产石油钻杆
图5
摩擦焊实现多种材料与镍基超级合金的复合
图6
航空航天领域摩擦焊接应用
图7
理论时间
工作原理
摩擦焊是实现焊接的固态焊接方法。摩擦焊接过程中,工件在压力的作用下发生机械接触,同时由于工件间的转动或相对运动会导致摩擦热的产生和摩擦面原子发生塑性位移。在压力和摩擦热的共同作用下,焊件摩擦面附近的原子被激活(原子扩散加剧,表面氧化层和污染物被挤出),进而发生迁移形成连接。
工作过程
摩擦焊接过程包括四个阶段:
1、将焊接工件近焊接环;
2、使焊接工件与填充环接触,并使焊接环开始旋转;
3、轴向压力开始上升,从而使温度升高,直至达到锻造温度;
4、焊接环停止旋转并施以最后的锻造力。

工作详解
第二个阶段为干摩擦阶段,此时使焊接组件在最初的低压下开始接触,以清理端面,使之达到预热程度,并在第三个阶段开始之前减小摩擦系数。本阶段需要持续一段时间。因为此时摩擦系数颇大,故需颇大的功率来旋转焊接圆环。
第三阶段压力开始升高,焊接组件之间的摩擦加大。施焊材料变得脆弱并呈现流淌状态,即形成烧化的现象。材料的熔化使污物从焊缝界面上清除掉。当预先设置的短管到达限定的位置时,本阶段的工作结束,旋转应尽可能快的停止。
第四个阶段即最后一个阶段,压力会上升到足以使焊接组件达到能锻接在一起的程度。由于没有热输入,该阶段可对接合件进行附加的机械加工,以促进显微组织的进一步精细化。可借助液压缸或气动锤冲击管端的方式施加锻造压力。本阶段一旦结束,焊接过程便宣告完成,便可将焊接工件立即拆卸。

网友A:
不用科普,老帖子有的是
振奋人心的消息:小型非高速车床也可以实现摩擦焊接,基本能成功
http://www.cmiw.cn/thread-324397-1-1.html
(出处: 机械社区)
NASA的世界最大的摩擦焊接,怎么焊接罐体的?
http://www.cmiw.cn/thread-388912-1-1.html
(出处: 机械社区)
而且旋转也不是唯一方式,也不是非得回转体零件才行
Linear Friction Welding 线性摩擦焊 ---- 动画
http://www.cmiw.cn/thread-354317-1-1.html

网友:
很好的资料,学习了!

网友:
你手里的钻头,铣刀几十年来大多都是这工艺。

网友:
搅拌摩擦焊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科普,老帖子有的是
振奋人心的消息:小型非高速车床也可以实现摩擦焊接,基本能成功
http://www.cmi ...

厉害厉害

网友B(2018-01-15):
我的这个铜焊可不可以用摩擦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这个铜焊可不可以用摩擦焊?

我也不清楚,还是需要请教其他的大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