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idworks建模大神请进

楼主(2017-12-14):
边界圆口和椭圆,扫面曲线是4根曲线,建模出错。

楼主:
用上下两根线引导还算正常

网友:
你选轮廓草图时,两个草图的选择点不在一个方向上,所以就扭了

网友:
好像点草图时候要注意下。

网友:
引导线问题!

网友:
你的图预显都明显扭曲自相交叉了。

网友:
如图,选草图的时候,如果你点的是上1,那么你选下面那个草图的时候,就要点下1这边部分,如果你点的是下2,扫描出来的就会扭曲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7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