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件上折弯大圆弧

楼主(2017-12-14):
我们设计的需要们需要用钣金件做一个半径46的大圆弧,1/4个圆,但是我们的钣金厂家只有R8和R20的模具,如果一道一道折过来的话,折痕会很明显。那么问题来了,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把这个圆弧折出来,有没有大神见过或者我们可以设计一个可调节的模具,可以折任意圆弧的?

网友:
听说有擀出来的。坐等,我也马上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一道一道折,折痕会很明显?我们厂以前都是一刀一刀折出来的

网友:
可以的,不用一道道的,就2楼说的擀出来的,精度不高

网友:
不是有弯板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卷管机

卷管机能卷钣金吗?2个厚的?

网友:
2个的板厚很好搞了。
先用滚圆机滚个大概,再用样板校一下
你那个圆不至于就是成品吧,下一步应该是焊接吧

网友(2018-03-13):
学习了,可能要用到

网友:
下午我们这里刚拿皮锤敲了一个锥台,上孔130,下孔140,高度137

网友:
自己做个上模,用45的圆钢焊一个,折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