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灰抗磨液压油和普通抗磨液压油的区别

楼主(2017-12-14):
           无灰是指液压油中没有锌的添加剂,普通的抗磨液压油都含锌,因为锌是抗磨剂。目前国内外所用抗磨液压油有三大类:

<1> 高锌型(欧美国家称“常规锌盐”型):这种抗磨液压油所用的抗磨剂为普通的二烷基二硫代磷酸锌,并且加入量较大,油中含锌量一般大于0.07%(重);

<2> 低锌型(欧美国家称“稳定锌盐”型):这种抗磨液压油所用的抗磨剂是化学稳定性较高的二烷基二硫代磷酸锌,且添加量较少,油中锌含量小于0.07%(重),一般在0.03%以下;

<3> 无灰型(国外也有称非锌型油):这种抗磨液压油不含锌或其它金属盐。所用的抗磨剂主要是硫化物和磷化物;硫化物是硫烯和硫化油脂;磷化物是硫化磷酸酯、烷基或芳基磷酸酯或亚磷酸酯的胺盐等。

          含锌抗磨液压油对钢-钢摩擦副(如叶片泵)来说,抗磨性特别突出,但对含有银和铜部件的液压系统,含锌油有腐蚀作用。无灰抗磨液压油对铜部件不会产生腐蚀,因为所用的极压抗磨剂主要是硫化物和磷化物,更适合于有铜或铜合金部件的柱塞泵。

          液压油在使用过程中也会发生氧化,液压油氧化后产生的酸性物质会增加对金属的腐蚀性,产生的油泥沉淀物会堵塞过滤器和细小缝隙,使液压系统工作不正常,因此要求具有良好的抗氧化性。一般使用的抗磨液压油,主要是添加二烷基二硫代磷酸锌(ZDDP),俗称有灰液压油。一般液压系统都设有微细过滤器,油泥杂质成为阻塞过滤器的重要原因。如液压系统中设有比例阀或者伺服阀,液压油在经过阀体时,油中的ZDDP和水反应的生成物及液压油受热变质的生成物,粘附在阀内的金属表面,而发生故障。而无灰液压油良好的抗氧化性、防锈性,大大减少了油泥和酸性物质,保证系统清洁,减少故障的。

网友:
学习了,液压油还有这么多的分类

网友(2019-01-22):
3种油用在同样的工况,寿命差别有多大?

网友(2019-05-08):
我们单位实际使用中,寿命未见明显区别。冷轧工况

网友:
含铜银部件不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