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IA工程图 图框问题

楼主(2017-12-14):
各位,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如下,我怎么能把图框里头的内容做成横向的。怎么设置???

楼主:
我自己顶一下,不能沉啊。

网友A:
应该在你建立图框的时候就有方向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在你建立图框的时候就有方向选择

对我来说是个谜。我们公司的模板是固定的。只有竖着的。但我想选横着的。

网友(点评):
那就得重做一个,保存起来自己用。用公司竖着的修改一下就行了

网友B:
模板都是自己设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板都是自己设定的!

模板是公司默认的,我没有权限改。也就是说没有办法喽???

网友:
那你设成纵向的

楼主:
我自己顶一下吧,盼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