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图中描述是否正确?

楼主(2017-12-14):
图中的尺寸公差+-0.05是否可以理解为公差为0.1,0.1不是比0.06大吗?请大家赐教!

网友:
你理解的正确的呀!
公差带带宽为0.1       平行度公差如果大于0.1就没必要标注了。

网友A:
对于a图,尺寸值20.06满足平行度要求,但不符合尺寸公差要求,因此该公差不合理,尺寸公差应该大于形位公差,如b图

网友(点评):
这种理解有误吧。比vk我要做一个垫块,厚度无所谓,10mm也可以,15mm也可以,但要求高的就是要求两底面必须平行,平行度小于0.1,这样的要求,现实中也存在的呀。所以我觉得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限制零件的两个方

网友:
这要看是美标包容原则,还是欧标独立原则!!

网友(点评):
差 第一次听说 美标 欧标,公差3大原则不是ISO标准的吗?还分那么多国家

网友:
  我认为第一个图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a图,尺寸值20.06满足平行度要求,但不符合尺寸公差要求,因此该公差不合理,尺寸公差应该大于形位公差 ...

没有这样的,首先如果尺寸公差不满足,直接就报废了,我根本不会去测量形位误差了。所以当我用到形位公差的时候,尺寸肯定是满足的,没有说会因为形位公差标的大而报废零件,只有形位要求太高,没有做到这个精度才会报废零件。

网友:
俩图都没问题!

网友:
都没问题,第一张图只是多标了个形位公差而且,虽然这个公差没鸟用

网友(点评):
为何说第一张图中的形位公差没用?

网友(点评):
机械零件中,第一保证的是尺寸公差,图一我只要符合尺寸公差,也就满足形位公差了,所以标形位公差干嘛?多此一举

网友(点评):
你确定图a满足尺寸公差,就满足行为公差了?图a的尺寸偏差是大于行为公差的。

网友:
a图没有问题,如果形位公差大于0.1就有问题了

网友B:
看完这里面的帖子,你的一切疑惑将烟消云散。比直接给你答案好。

怎样标注形位公差?形位公差,尺寸公差以及表面粗糙度三者之间的关系
http://www.cmiw.cn/thread-470502-1-1.html

网友:
包容和独立  这个没得说

网友:
形状公差值约为尺寸公差的60%;精度要求较高的部位约为尺寸公差的40%;

网友(点评):
按照包容原则,这个答案差不多。

网友(点评):
这个是对独立原则来说的,不是包容原则。对不对?

网友:
就是个错误!

网友:
确实如此,形位公差应大于尺寸公差。

网友(点评):
按照包容原则,形位公差应该小于尺寸公差。

网友(点评):
哟,不好意思,字打错了,我也是这个意思,形位公差应该比尺寸公差精度高

网友(点评):
按照包容原则,形位公差和尺寸公差是相互转换的,尺寸公差变大,形位公则变小,尺寸公差变小,则相应的形位公差则放大。

网友(点评):
我听说是位置公差>尺寸公差>形状公差。。。。不过到现在我也没有理解。。。。

网友:
越说越迷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完这里面的帖子,你的一切疑惑将烟消云散。比直接给你答案好。

怎样标注形位公差?形位公差,尺寸公差 ...

谢谢分享!豁然开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完这里面的帖子,你的一切疑惑将烟消云散。比直接给你答案好。

怎样标注形位公差?形位公差,尺寸公差 ...

谢谢,学习一下

网友:
眼拙,实在看不出哪里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