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转台,需要转速5000rpm,伺服电机的转速才2000rpm怎么办,请大虾们指点

楼主(2017-12-14):
有个空转的转台,要求最高转速是5000rpm,伺服电机的转速才2000rpm,因要控制升速、降速时间,用的伺服电机,台子就空转,请问大侠们,这2.5的速比,能不能用减速机反着用,变成增速机用啊?

网友:
可以用 链轮   齿轮  同步轮

网友:
同步带轮可以增速用,但是注意力矩也相应的小了。大概是原来2.5倍。减速机就得看类型了。

网友:
交流异步伺服电机额定转速6000妥妥的

网友:
减速器还能反着用啊??头一次听说。你可以用同步带以大大小来实现增速。你那什么机器啊,转台的转速要求要5000rpm???

网友:
只要安全和负载符合就行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请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最后

网友:
同步带。减速有的可以反正用

网友:
能吧
减速器的就是通过齿轮来改变转速的么。
用齿轮可以实现增速、降速。
同样减速器也可以呗
当然不能用带自锁的减速器。

网友:
减速机没见过能反着用的,楼主还是在同步带上想办法吧

网友:
可用同步带机构使其达到二次提速的效果。

网友:
有没有跟厂家咨询过,或者方案解决的

网友:
我看行,要不试试

楼主:
咨询过行星减速机的厂家,说是可以,但是噪音会大一些,但是这种应用相对少吧,所以有点不确定这样用好不好。

网友:
伺服最高跑6000的,5000小意思啦,不放心就买个大功率的用齿轮增速.

网友:
AB伺服电机有7000转的。

网友:
最起码出个简图吧?

网友(2018-02-25):
了解下该伺服的最高转速能到多少吧?另外可通过提高输入电压或电机弱磁控制也可以把转速提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