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丝机攻丝不稳定的原因有什么

楼主(2017-12-14):
攻丝机工作的时候经常会出现攻丝不稳定的现象,那么出现这个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
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材料变形或者夹头内残渣太多,所以要多检查材料和多清理夹头。
二,离合器的刹车不良,这种情况就要更换刹车片了。
三,微动开关坏了,这种情况就要维修,维修不了就更换。
四,凸轮停止开关位置不对,调整过来就行。
五,皮带太松,调整过来也行了。
六,攻牙梢磨损或弹簧松弛无力,应检查挡攻牙机攻牙梢有没磨损导致受力不均,再就是检查弹簧是不是调太松或换新的弹簧。
攻丝机出现攻丝不稳一般就是这几个原因,从这几个原因去分析基本能解决问题。

网友A:
还需要使用人员多爱惜设备,不暴力使用

网友B:
我们现在的攻丝机到没出现这种情况,楼主是什么牌子的?现在这类设备品牌繁多,品质良莠不齐,很多是它本身就有问题。

网友:
碰到个坏的设备按上面的思路分析分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需要使用人员多爱惜设备,不暴力使用

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现在的攻丝机到没出现这种情况,楼主是什么牌子的?现在这类设备品牌繁多,品质良莠不齐,很多是它本身 ...

将军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