浸入式水泵的安装位置

楼主(2017-12-14):
在网上看到一款浸入式泵,尺寸图上注出泵的底面到水箱底面的距离为5~7mm,有哪位知道是什么原因?
距离过大或过小,有什么影响吗?
谢谢!

网友:
意思是说,在不碰到底面的时候,尽量把泵放到最低,这样可以保证水箱在抽干的情况下不会留存太多的水

网友:
1,看这泵多半是下吸,如果是下吸,那就是泵下面距底面最小距离不能小于这个距离,否则产生入口负压,影响流体吸入泵体。

2,看看样本吧。

网友:
有厂家么?找厂家问问最靠谱

网友:
凸台已经设计了,发现还不够吸水空间,只好加一句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