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向运动的支撑

楼主(2017-12-14):
有一根轴沿轴向做往复运动。如果不用直线轴承的话,轴的支撑可以用滑动轴承吗(滑动轴承固定,即与轴有相对运动)?

网友A:
可以呀
模具的导柱不就是钢套导向的么。钢套不就是个滑动轴承么,看起来没有轴承座的,其实是有的,定位钢套的座就是轴承座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呀
模具的导柱不就是钢套导向的么。钢套不就是个滑动轴承么,看起来没有轴承座的,其实是有的,定位钢 ...

嗯,这么说应该是可以的了。谢谢您的解释。

网友:
可以的,我们公司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B:
可以使用塑料的轴套,耐磨性更好

网友C:
为什么不选择用气缸和直线轴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选择用气缸和直线轴承呢

现场环境太差,担心直线轴承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使用塑料的轴套,耐磨性更好

塑料轴套的摩擦力会不会更大呢?

网友:
塑料和金属摩擦,要比金属和金属摩擦更可靠,一般塑料的摩擦系数0.04

网友:
可以的,无油衬套有自润滑功能,轴向,径向都可以转动。

网友:
可以这么操作

网友:
这样子用得控制好公差和配合
上面说的misumi模具手册上也确实很多类似衬套,可以看看
塑料轴承要用好的牌子,如igus之类的,misumi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