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轮的一次成型加工

楼主(2017-12-14):
    皮带轮的长度不是很长,可以保证刚性,所以,没有考虑,直接一次成型

另一种钢件的皮带轮

网友A:
楼主这是什么材质的,看着像铝合金啊

网友B:
走心机轻松搞定

网友C:
看着像铝合金,原材,45号钢车不了那么亮,16大上双轴走心机,有点量的话,秒天秒地秒空气

网友(点评):
45号钢怎么不会那么亮

网友D:
应该就是铝合金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着像铝合金,原材,45号钢车不了那么亮,16大上双轴走心机,有点量的话,秒天秒地秒空气

45#调质也可以这么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什么材质的,看着像铝合金啊

有一个是铝合金

楼主:
引用 网友E:
45号钢?

图纸上没有标注,加工时有点像45号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走心机轻松搞定

直径太大的话,走心机是做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像铝合金,原材,45号钢车不了那么亮,16大上双轴走心机,有点量的话,秒天秒地秒空气

好,秒天秒地秒空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就是铝合金

是铝合金材质

网友F:
硬铝合金材质,很多皮带轮都是用硬铝合金材质的,目的是减轻重量

网友G:
这不能叫一次成型吧,应该叫一次装卡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硬铝合金材质,很多皮带轮都是用硬铝合金材质的,目的是减轻重量

分析很到位,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不能叫一次成型吧,应该叫一次装卡

意思都差不多吧,都是通过一次加工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