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削工艺求助

楼主(2017-12-14):
现有一辊子,在机使用后下机再磨削,但辊子既没有轴承基准位,也不是带轴承磨。就是以辊面为基准在辊面上磨出基准位,然后托基准位再磨辊面。辊面磨前打表跳动0.015mm, 最终要求跳动0.006mm,我反复试验了几次,还是无法将跳动减小到0.006mm,希望有了解此种工艺的指点迷津。表述有点混乱,见谅。

网友A:
多大多长的辊?
辊面打表是怎么打的?
是不是可以考虑用无心磨?

网友:
最好上图

网友:
磨床精度不够吧!

网友:
描述的非常不清楚!上个图吧

网友:
少了蛮多已知,你把图发来看看,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辊子应该有中心孔做为基准的,在磨床上顶起来磨。

网友B:
机床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多长的辊?
辊面打表是怎么打的?
是不是可以考虑用无心磨?

辊面长4m,直径400mm,现在是用无心磨的原理来磨,但是我不知道用无心磨的原理来磨,从辊面跳动0.02mm能磨小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床不行吧

我也是这么认为,但是还是希望从工艺上有所改善

网友:
先要保证加工设备能达到你的精度!

网友:
4米太长了...精度太高,就算在床子上能保住跳动,下了床子就不一定啥样了

网友(2018-01-24):
给力啊,上图直接看就明白了,

网友:
校准棍子的中心孔,要不重新做下精度高点的中心孔,以中心孔定位磨,还有该件比较长,上个中心架试试,因该没问题

网友:
必须要有中心架。可不可磨小,然后做镀层,轧辊基本都会有镀层,
0.006不好做。很不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