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怎么画同心异径的弯管

楼主(2017-12-15):
就是类似于门把手那样的,并不是一条直线扫描出来

网友:
曲线扫描!

网友:
来个照片看看

网友A:
还是说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说这种?

就是这种,我看别人扫描时路径有个开放组,不知道怎么生成的?

网友:
热心助人,专业精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这种,我看别人扫描时路径有个开放组,不知道怎么生成的?

还是去看看书吧,基本的刑启恩的 建模教学 你看完一遍 应该知道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去看看书吧,基本的刑启恩的 建模教学 你看完一遍 应该知道很多了

能不能提供下载资源?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提供下载资源?谢谢!

买书,淘宝 咸鱼,下载资源不知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这种,我看别人扫描时路径有个开放组,不知道怎么生成的?

貌似我是原作者,当时你问的东西,我也没太明白。当然,一放上图,我就知道你的困惑所在了。
你应该有注意到,其实就两个草图,一个草图是圆形,另一个草图是两段不相连的线。这么建模,其实就是想偷懒而已。
当扫描时,截面可以直接选草图,路径如果直接选草图(因为草图是两个不连线的线),就无法完成。

那么你所谓的开放组,是在选取路径或引导线时,用右键,出现SELECTION MANAGER,这时就可以有多种选择,选开放的线,或封闭的线一类的。当然,不是所有的命令都会有“选择管理器(selection manager)”。

当然,这么画草图是因为熟悉相应的命令而已,并且想偷懒(貌似画两个草图也省不了多少时间)所以,新手还不太熟的时候,不防按标准,路径和引导线各画一个草图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我是原作者,当时你问的东西,我也没太明白。当然,一放上图,我就知道你的困惑所在了。
你应该有注 ...

学习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