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气表110V电加热气表,请问适用于什么样的二保焊气瓶

楼主(2017-12-15):
接口相对国内表来说比较扁平,请问适用于哪种标准的气瓶,谢谢

网友:
如果跟普通的气瓶不能连接,加个转接口或者直接把进气口换掉,国外标准的气瓶结构国内很难弄到,及时弄到了,也只能是你自己提供气瓶区充装气体,不如弄成国内通用的,可以直接租赁气瓶

楼主:
他这个螺纹很特殊我试过了,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