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铜镀银工艺时是否就可以镀铜打底?

楼主(2017-12-15):
各位老铁,我现在有一个紫铜镀银的件现在有一个疑问,客户图纸要求紫铜镀银前用镀铜打底,可是我记得,紫铜镀铜应该镀不上去吧?所以有这个疑问,特来请教各位大神。盼回复。

网友A:
可以镀上,不过要使用氢化铜打底,实际上使用预镀镍打底也可以,但是不知道客户是不是允许

紫铜可以选择的电镀工艺很多,直接镀银都可以的

楼主(2018-03-04):
引用 网友A:
可以镀上,不过要使用氢化铜打底,实际上使用预镀镍打底也可以,但是不知道客户是不是允许

紫铜可以选择 ...

电镀感觉有点深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