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W内存过小报警文图

楼主(2017-12-15):
请问,我是刚换的电脑,win10系统,配置也可以,但总是爆出内存不足的警告是为什么啊。之前用的是XP系统也不这样啊?求助哪位大神给解答下呗

网友A:
关闭其他应用会好一些,你试看一下。

网友B:
哪个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个版本的?

2012版本的64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闭其他应用会好一些,你试看一下。

没用啊

网友B:
这个应该没问题,右键看下兼容性那里勾选没有

网友:
碰到这种情况,直接保存,关闭软件,重新启动。不知道其他人怎么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没问题,右键看下兼容性那里勾选没有

您好,具体怎么看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好,具体怎么看啊

我刚才看了下,没有勾选,需要勾选吗?
勾选的话也只兼容到win8,我的是win10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刚才看了下,没有勾选,需要勾选吗?
勾选的话也只兼容到win8,我的是win10

你的win10 是家庭版?还是专业版?好像专业版的就可以运行SW2012不卡

网友:
win10系统最好还是用高版本的SW,想用低版本就刷win7

网友C:
内存加到16G不开其它画图视频制作的软件绝对不会再出现类似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存加到16G不开其它画图视频制作的软件绝对不会再出现类似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win10 是家庭版?还是专业版?好像专业版的就可以运行SW2012不卡

家庭版的

网友D:
我的也经常这样,没有理会它。它报它的警,我工作我的。不过我也很想知道怎样才能避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经常这样,没有理会它。它报它的警,我工作我的。不过我也很想知道怎样才能避免?

用着是没事,就是凡人

网友:
我也经常碰到过

网友:
缓存太多,先报警,用着用着就不动了,需要关闭再开就好了
一劳永逸的办法是加内存吧

网友:
加内存不能解决吗?

网友:
貌似有时候报警和物理内存占用率不一致,有时候我,2014,8g内存占用率才70多就报警,2017到了90多才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win10 是家庭版?还是专业版?好像专业版的就可以运行SW2012不卡

我的是家庭版

网友E:
现在玩这个软件 内存没有个8G 以上 都不敢开图了,你肯定只有3G内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玩这个软件 内存没有个8G 以上 都不敢开图了,你肯定只有3G内存吧

16G的

网友(点评):
打开文件多少实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