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蜗轮蜗杆传动的间隙问题

楼主(2017-12-15):
蜗轮蜗杆的参数如上两图,实际装配后,蜗轮与蜗杆的齿间间隙很大,反转有很大空程。这种不良的装配表现,应该修改什么尺寸来调整?

网友:
先把各个尺寸校核一遍。

网友:
齿厚的问题吧,测一下是否偏小

网友:
同意楼上的。齿厚偏差。貌似你图纸上没有涉及相关。

并且,蜗轮与蜗杆的这几组检测公差,不可能是相同的吧。因为这个公差,参考其直径值,蜗轮直径肯定要大一些。加工方法对蜗轮的齿厚影响很大,铣床加分度头联动的飞刀展成法,加工出来齿厚都不够,要么就不能正常啮合。如果用滚刀加工则要好得多。

建议先查一你标注参数的实际意义,有条件进行检测,如果都符合,不应该有这么大的空回。(加工师傅检齿厚是最直观的)

网友:
怀疑原图设计师根本不知道这些检测公差的意义,单纯的照抄某个齿轮传动的参数。

网友:
这些参数,如果你做出的实物满足标定的公差,仅第一组和第二级,就可以保证你传递不会有太大的空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