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冷镀层

楼主(2017-12-15):
各位大神,对以下情况给点建议:

安装表面会滴水,在冷源端面是否有涂层可以隔绝冷源

网友:
不可以,涂层隔热效果不够,用一定厚度的保温(保冷)材料保护可以

楼主:
主要是两者的结合面有精度要求,看到国外在结合端面有层很薄的东西感觉像是镀金属上的。

网友:
冷源-45°,这个温度用很薄的隔绝效果应该不行奥

网友:
    楼主这种情况,专业术语叫“冷凝”(环境温度低于空气露点温度),一般处理措施是在滴水物体表面包保温棉,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时候一定要杜绝“冷桥”,具体措施就是把冷源隔开,选用导热系数比较低的物体,常见的是木头,工程塑料。向楼主这种情况,建议在冷源与连接体连接处增加一个绝热零件即可解决。希望我的回答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楼主最好来个设备图片

网友:
表面温度要求多少度,说一下我看看我们可否做到,

网友:
你的基体温度有变化吗,是忽冷忽热还是一直这样子的,如果忽冷忽热的话由于应力涂层会坏很快的

楼主:
正在采用气凝胶进行试验

网友(2020-08-25):
公司做的制冷项目,凝胶不太行,最后还是用的保温材料,但是用不了要求精度的东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