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打开stp文件,怎么图形中的面

楼主(2017-12-15):
sw打开stp文件,只是想复制其中一面,逐个删除不行,面都是相互连接在一起的,有什么方法直接复制

网友:
无图无真相,截图出来。
而且你不可能只是想复制一个面这么简单,你肯定没说实话,我建议你老老实实把你真实的需求说出来,不要藏着掖着。

网友:
嗯。直接说目的,上图。

网友:
二楼搞得像警察审问犯人似的……

网友:
没图谁也帮不了你,最好把文件放出来

网友A:
我也有类似的问题,借楼问下。如图,文件为stp格式,这是个电机模型,想把里面的配件单独弄成一个零件模型,请问要怎么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类似的问题,借楼问下。如图,文件为stp格式,这是个电机模型,想把里面的配件单独弄成一个零件模型 ...

分割实体,实体另存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割实体,实体另存为

谢谢,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