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硬度与材料

楼主(2017-12-15):
一对啮合齿轮,大齿轮为主动轮,材料为42CrMo,小齿轮为从动轮。在材料选择上是选同种材料还是小齿轮的材料选好一点呢?
另外硬度选择上,是不是小齿轮(从动轮)的硬度要高3HRC左右更好一些?

网友:
理论上,小齿轮硬度需要比大齿轮高一些,强度需要比大齿轮高一些。

网友:
小齿轮选好一点,硬度高一些,这样大小齿轮可以寿命相一致。不致于一个要活很长时间,另外一个已经挂了。

网友A:
42CrMo已经是超高强度了;热处理后表面能带到60HRC
比他还硬的?

网友(点评):
想问下,42CrMo如何热处理能达到60HRC

楼主:
大齿轮选40CrMo,小齿轮打算选20CrMnTi合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42CrMo已经是超高强度了;热处理后表面能带到60HRC
比他还硬的?

不对,貌似是55H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