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筋是焊接好,还是螺栓连接好?

楼主(2017-12-15):
请问支座或者类似的加强筋,是直接焊接连接比较牢固,还是用螺栓连接更好一些?从加工工艺来讲又有什么优缺点呢?哪个成本更低?

网友A:
用螺栓增加了加工成本,不如焊接好,焊缝处没必要加工止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螺栓增加了加工成本,不如焊接好,焊缝处没必要加工止口

你好。不加止口容易定位吗?焊出来会不会偏差太大?另外焊缝堆焊高度怎么确定?有计算公式吗?

网友:
焊接吧,不过要经常拆卸的话那就用螺丝

网友:
我们都是拼装,都感觉焊接不好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不加止口容易定位吗?焊出来会不会偏差太大?另外焊缝堆焊高度怎么确定?有计算公式吗?

要求不高的话,直接装配定位;如果要求高,焊后再加工,因为焊接总会有变形。
焊缝高度一般根据板厚定

网友:
焊后铣一刀

网友:
焊接 师傅 很牛的

网友:
没有拆卸调整要求直接焊接就好了,成本低,
如果要求精度就先焊接再加工一下,不想要焊缝就开个大坡口,直接焊接里面焊透了把外面加工一下,基本看不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不加止口容易定位吗?焊出来会不会偏差太大?另外焊缝堆焊高度怎么确定?有计算公式吗?

我认为焊接好,上下平面需要精度的话需要再加工,焊接后最好进行退火处理,以去除内应力,坡口高度查机械设计手册有规格

网友C:
一般能用焊的,都不会用锁的呀

网友:
工况,使用要求,预算决定

网友:
如果不需要经常拆卸,还是焊接比较好。焊接成本低。

网友:
焊接连接比较麻烦,螺栓连接方便实用

网友D:
想都不用想,焊接。
如果有上下面平行度和孔位置度要求,可以焊后加工。
如果几个零件都是按照强度要求设计的,那几个螺栓的强度肯定达不到焊缝的强度。

网友:
整体铸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焊接好,上下平面需要精度的话需要再加工,焊接后最好进行退火处理,以去除内应力,坡口高度查机械 ...

如果焊后要处理的话,感觉就不如螺栓连接了,少了一道热处理的工艺。而且螺栓连接,上下面平行度易于控制,焊接容易有偏差,焊后要再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都不用想,焊接。
如果有上下面平行度和孔位置度要求,可以焊后加工。
如果几个零件都是按照强度要求设 ...

焊后加工不也挺麻烦的吗?螺栓强度是肯定够的,支座只受一个竖直方向的力,没有水平力和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求不高的话,直接装配定位;如果要求高,焊后再加工,因为焊接总会有变形。
焊缝高度一般根据板厚定
...

非常感谢,提供这么详细的资料。根据图示可以计算出焊缝尺寸对应的应力,那么焊缝的许用应力是多少?是和焊料材质的许用应力一样,还是要小一定的比例?

网友(点评):
现代工艺,焊缝强度不仅不小还会很高,是否超出想象。哦吼吼

网友(点评):
有个小错误,就是只有承载时才说应力,一般都说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能用焊的,都不会用锁的呀

一般加强筋是薄板的话,不够打螺纹孔的尺寸,所以毫无疑问要焊接。但是板厚足够的话,就有足够的尺寸使用螺钉连接。而且,板厚太厚,就要求焊缝尺寸越大,感觉也是有点增加焊接难度的。

网友(点评):
在我看来嘛,不管厚还是薄,肋板真没必要锁呀,如果是铝板的话,那就只能锁了。

网友:
焊接或者螺接取决于以下几点:
1、材料,有的材料不适合焊接,或者焊接性不好,当然焊接的强度及稳定性要好于螺接。
2、工件的结构形式、重量决定了制造完成后的安装调试及运输,有时候,螺接确实方便运输。
3.工件的精度,焊后机加的精度还是要略好于螺接的精度。
二者的工艺有所不同,焊接需要下料,组对,焊接,机加;螺接需要单件的下料,机加,装配。
个人拙见。

网友:
看贴必顶,肯定是焊接。

网友:
加工成本上还是焊接方便很多。

网友(2018-04-20):
焊接之后再加工平面

网友:
呵呵,这个不能称之为加强筋,这是结构件,可以焊接也可螺栓连接。注意焊接是有变形的。螺栓连接是结构件。关键看用途,对结构件精度要求高多采用螺栓,一般要求则用焊接,简单有效,成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