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小孔 加工工艺探讨

楼主(2017-12-15):
铝制品零件上的超小孔如如何加工出来的,目前国内都是要什么办法加工?

网友:
孔径多少?板厚多少?

网友:
1.放电腐蚀;2.激光穿孔。我能想到的批量生产的就这两个了

网友:
只有给出孔径、孔深才能决定加工方法。

网友:
一般是激光加工。

网友:
挺好奇的

网友:
不提供孔径  长度   精度要求没办法给你解答

网友:
应该首选激光穿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