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活塞杆断裂

楼主(2017-12-15):
CMC带锁气缸,气缸活塞连接杆φ12,连接端外螺纹M10;昨天在设备发货运输过程中连接螺纹断开了;应该是螺纹承受了切变力导致的;但是气缸连接运动部件有滑轨导向只能延气缸轴向运动;但还是发生了意外。想把活塞杆端面磨平打个螺孔再做连接,不知道这样补救能不能加工。
坛友门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有好的补救方法吗?不要说换气缸那太没技术含量了。

网友A:
长度满足的话完全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度满足的话完全可以

杆子材质很硬,怕是不好干

网友:
我们一根丝杆头部断了,头部加工后直接套在丝杆上,效果不错,你也可以试试

网友B:
真不如换气缸省事,这种圆缸很便宜.但不是一换了之的.你这里涉设计肯定有问题,很少听说气缸轴断掉的.
你要想办法减少剪切力,气缸缸径换大,轴就跟着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不如换气缸省事,这种圆缸很便宜.但不是一换了之的.你这里涉设计肯定有问题,很少听说气缸轴断掉的.
你要 ...

已经发货了,换气缸货期太长。先想个方案先用着

网友(点评):
有硬度,只能线切割或者磨,看能不能焊接.

网友(点评):
焊接会有应力集中,还会断的

网友:
运输过程中连接螺纹断开了可能是外力

网友(点评):
嗯,但是好奇是哪来的外力,除轴向外的方向都限制死了

网友:
标准件坏了不想换标准件
把标准件改成非标件
下次气缸内部坏了要怎么办?

直径12的杆,10的外螺纹,改内螺纹最大也是10吧,这个10比原来的10能更强大?

还是老老实实换个气缸,再把位置往后移一点,前面加个万向头

网友(点评):
有万向头还是断了

网友(点评):
气缸是山货?不然气缸的作用力是弄不断缸杆的。

网友C:
这种笔缸在使用在负载大的情况下一般要加浮动接头的

网友(点评):
有浮动接头,但还是断了; 是在运输过程中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笔缸在使用在负载大的情况下一般要加浮动接头的

氣缸什么品牌?

网友:
运输过程中,可能是撞断的,直接换个气缸好了,可以拿给供应商修

网友:
气缸可以拆开的
测绘一下活塞杆加工一个换上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