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齿轮怎么能联动配合?

楼主(2017-12-15):
两个齿轮怎么能联动配合?

网友:
这不都到门边上了吗?肿么没钥匙,进不去?

网友(点评):
哈哈。这个问题我昨天晚上才解决。是书上教材上的,2个齿轮一个齿条

网友A:
你选2个圆的边线就行了。直径自己就计算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选2个圆的边线就行了。直径自己就计算出来了

用哪个配合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哪个配合方式?

就是你现在这个“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选2个圆的边线就行了。直径自己就计算出来了

两个齿轮的齿碰撞了~~~~
这个要怎么处理能齿与齿啮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齿轮的齿碰撞了~~~~
这个要怎么处理能齿与齿啮合?

你可以先加一个接合的约束,然后删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齿轮的齿碰撞了~~~~
这个要怎么处理能齿与齿啮合?

先用手动调好合适的初始位置,再去用齿轮配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选2个圆的边线就行了。直径自己就计算出来了

选“圆”的边线是可以的,但自动计算出来的传动比是不正确的。。因为齿顶圆是分度圆加2倍模数。。齿数多或许不觉得有神马,但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最好选分度圆,没有分度圆?那自个画一个不就解决了吗。

网友(点评):
是的。昨天选的就是分度圆,也是画出来的草图。我合计就是让他1:1的转动就不用这么麻烦了吧。还有刚才楼主问的碰触那个问题,您这么看?

网友:
方法有很多,图一是我自己对直齿轮啮合的习惯做法。

下图是多对齿轮过定义问题

网友:
不是有个齿轮啮合么

网友:
在齿轮面做草图,绘制出一条分度圆。solidworks机械配合,齿轮啮合同样,绘制出其他需要的齿轮类零件。
. U) j5 W5 g; ^( @+ j制作装配体,添加齿轮零件。这里以一行星轮装配为例,同时有内啮合和外啮合。solidworks机械配合,齿轮啮合添加距离配合,确定齿轮间的中心距。solidworks机械配合,齿轮啮合一般行星轮都是多个,阵列行星轮。机械配合,齿轮啮合添加齿轮啮合配合。配合——机械配合——齿轮啮合。选择要配合齿轮的分度圆再次机械配合,齿轮啮合;同上,按相同的步骤配合内啮合齿轮。8 @% Z7 \6 i6 G
内外齿轮都配合好后,就可以转动主动齿轮,带动行星轮运动了。

网友:
楼主你是从2010年到今天,7年来头一次用solidworks吧

网友(点评):
人家问问题,你会就回答,不会就别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