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加长刀试切样品,没有支撑弹刀厉害

楼主(2017-12-15):
规格4.8x8.9x9x14.5x16x190-2f

模型

模型

模型

模型

实物

实物

网友A:
这种刀俗称钻铰刀,一般用于精加工尺寸成型用。但这么多台阶而且细长,很有可能因为切削力不均匀导致振刀甚至断裂。个人感觉还是做成螺旋槽的好一些。螺旋角30-45°。

网友B:
这种细长刀只能做精密加工了

网友C:
用高精度的刀柄装夹会稍好些。
加工铝材?什么参数?
刀具角度是根据什么设计的?

网友D:
做的应该属于孔精度要求比较高的成型刀吧

网友E:
刀具结构确定是容易的事,难度还在工艺,尤其是切削要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刀俗称钻铰刀,一般用于精加工尺寸成型用。但这么多台阶而且细长,很有可能因为切削力不均匀导致振刀甚 ...

刀具图纸过来的就是直槽的~~~,刀具图纸不是我设计的。端齿没有刃口的,可能还是铰孔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细长刀只能做精密加工了

这种刀应该只能做精加工了,刀具成本贵,没人舍得拿来粗加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高精度的刀柄装夹会稍好些。
加工铝材?什么参数?
刀具角度是根据什么设计的?

刀具图纸是别的大神设计的,刀具悬空太长了,开槽做刃时,明显听到砂轮和棒料磨削时在弹,有让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的应该属于孔精度要求比较高的成型刀吧

应该是的,精加工台阶孔一次成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刀具结构确定是容易的事,难度还在工艺,尤其是切削要素

刀具结构别人设计的,我只是磨刀,这个刀没有工艺端,不能用尾座顶紧,直槽,周刃也不好用中心架,不好磨削这个刀具。

网友(点评):
那这样的刀用起来成本很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的,精加工台阶孔一次成型的。

但是,刀具的阻力会变大,要合理的运用啊

网友F:
没有内冷,排屑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内冷,排屑会不会有问题

精加工,余量很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