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是什么油箱

楼主(2017-12-15):
谁知道这是什么油箱,用在哪里,学名叫什么!

网友:
没见过这种

网友:
这就不是油箱,是滤芯。

网友(点评):
我看也是滤油器之类

楼主:
只是SUS304焊接起来的,具体我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点评):
按你这么说,那我倒觉得像散热了^_^

网友:
这种油箱没有见过,网上也没有查到

网友:
我以为是风琴式防护罩

网友:
有点像是膨胀节。

网友:
波纹片式金属膨胀器

网友(2024-01-27):
刚好看到,不知道和您说的这个是不是一样的。

书中描述的是隔离油箱的折叠器。

参考资料《液压启动系统设计手册》 198页